我在wince的应用程序里调用nandflash的驱动,但是nandflash驱动却调用不到FMD_OEMIoControl,有朋友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我在wince的应用程序里调用nandflash的驱动,但是nandflash驱动却调用不到FMD_OEMIoControl。
我用CreateFile来取得的nandflash驱动句柄,并且该句柄不为空。然后调用DeviceIoControl,总是返回失败,GetLastError返回的错误代码是87,参数错误的意思。我在驱动FMD_OEMIoControl函数里设置的输出信息没有显示,应该是没有调用到这里。下面是我的代码,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
    HANDLE hNand;
    hNand = CreateFile(TEXT("\\ResidentFlash\\Vol:"),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hNand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_T("Open flash driver failed!"));
                return;
        }

        DWORD dwReturn;

        BOOL bSuccess = DeviceIoControl(hNand, IOCTL_FMD_TEST, NULL, 0, NULL, 0, &dwReturn, NULL);
        if(!bSuccess)
        {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CString strInfo;
                strInfo.Format(_T("DeviceIoControl failed! - %d"), dwError);
                MessageBox(strInfo);
        }

网友:
问题很急,顶一下

网友:
调用CreatFile时,FLASH的驱动的Init是否有相应信息输出呢?

NANDFLASH应该生成DSK驱动接口的。

CreatFile应该直接是驱动的Prefix,不应该有路径的,CreatFile(L"DSK".....)

网友:
CreateFile时,flash的驱动Init没有输出,我怀疑没有调用到驱动的Init。
但是如果用"DSK"作为设备名来打开驱动,连句柄都得不到啊!

网友A:
现在已经证实激活驱动的时候能够调用到FMD_Init,卸载驱动的时候也能够调用到FMD_Deinit,但是就是调用不到FMD_OEMIoControl,因为DeviceIoControl函数总是返回失败。
请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帖子又沉了,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证实激活驱动的时候能够调用到FMD_Init,卸载驱动的时候也能够调用到FMD_Deinit,但是就是调用不到FMD_OEMIoControl,因为DeviceIoControl函数总是返回失败。
请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楼主你上面的代码都没有打开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