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用单片机控制发光二级管模拟时钟的?

楼主:
16*16的发光二级管,做成一个钟的显示页面
里面要有一根针在旋转

网友:
有创意,下次玩玩

网友A:
16*16好像分辨率不够吧?

呵呵...

网友:
不行的。有一个方案就是你在加一个机械驱动。

网友:
分辨率就是低点,但是手工焊板子的嘛
顶呀

网友:
支持一下,可以一些扩IO的片子,就可以了

串入并出....

呵呵

网友:
显示 刷新 再显示 再刷新 没什么难度 关键是分辨率太低会很难看

网友:
精通施奈德PLC,要有实际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时间。待遇面谈。联系方式:027-87792427;E@mail:bb0912@163.com

网友:
有个老外做过用7个发光二极管做的数显钟,你可以在WWW.OURAVR.COM上看看!这个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
可以写一个映射表:
秒 --- 秒针所在位置对应的LED

网友:
可以,你说的,其实就是 如何画斜线的图形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16好像分辨率不够吧?

呵呵...

是的,会非常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