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读卡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求教 读卡的问题
有一程序打开SD卡中的某个文件,退出时会把文件路径写入注册表
下次启动时,会从注册表中读取文件路径,默认打开
如果我退出程序后,把SD卡拔出,也就是说这个文件不存在了,再运行程序
FindFirstFile 会相当缓慢 长达10秒才有响应,有卡的状态下则很快
而且我几个程序都是这样 请问是我的WINCE驱动有问题吗,还是什么原因
找了N多资料和源码 似乎都以FindFirstFile 查找文件目录
高人在哪里?
注册表
资料
运行程序

网友A:
LZ的系统,不能判断SD卡的状态吗?
为什么要用FindFirstFile(),直接判断注册表记录的文件名是否存在不是更快一些吗!

网友B:
注册表里没有记录SD卡信息 频繁抽插的东东
没有高人可指点一二吗

网友C:
为什么要用FindFirstFile()!!!

网友D:
都知道路径了,直接打开不就行。
没有文件就打开失败,判断一下,失败代码就行了。

网友E:
使用FindFirstFile()是用来遍历SD卡中的类似文件
需要一一列举出来,完整路径是未知的
后来进行这样的处理 先判断SD卡的目录是否存在
用CreateDirectory( _T("Storage Card"), NULL) 失败的话 表示已经存在
成功的话,再删除创建的目录 但这样有一个问题
当拔卡后 CreateDirectory的第一次执行也很慢 后面的就好了
总感觉拔卡后 系统的处理不完整

网友F:
你直接在_T("Storage Card")下createfile来判断sd卡的存在呢,
也会很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