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里有 X86 的开发板

楼主:
请教:
哪里有 X86 的开发板
能使用我们平常 PC 机使用的 CPU
能装 WIN2000 ,XP
谢谢!

网友:
满世界的PC主板就是哈!!

呵呵...

特别是集成度高的芯片组的,啥都有了...

装了OS就可以学习了哈,想知道怎么工作的,就学写驱动哈

好像专门的开发板,见到的少...

网友:
我需要把 CF 卡查在 主板上,
并且 windows 系统放在 CF 卡里。
这样可以吗?
谢谢!

网友:
那就不行了...

呵呵,咱PC板的默认启动项是IDE或是光盘或软盘..

不过有的主板好像是支持ZIP启动的,这个可以将引导程序放USB的U盘,同时要求U盘支持启动功能

但是一个2000系统放CF卡上那够郁闷

要不LZ你DIY一个?然后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的主板好像是支持ZIP启动的,这个可以将引导程序放USB的U盘,同时要求U盘支持启动功能

----------------------------------------------------------------------------

这个是可以DIY的

网友:
可不可以用个 IDE 转 CF 卡的呢?
谢谢!

网友:
干嘛不用win CE,有的板子上面直接有

网友:
你说的这种板子有!你查一下。而且很小的。也就半本书大小我见过的。但是不知道哪里买了。

网友:
深圳盛博有这种板,有量的话,找我. msn: mikehorse@hotmail.com

网友:
我们也有哦,登陆我们的网站www.seatech.sh.cn 看LX-800或SB-610都可以满足您的硬件需求的。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直接联系我:13018003163 董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