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下如何编写一个用来接受客户端请求的服务端线程

楼主:
本人及新手,对线程的具体操作不太会,哪位大侠知道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看一下有关服务程序的书吧,主要是多线程的管理

网友:
我定义的线程函数
class CBthTestDlg : public CDialog
{
// Construction
public:
        static UINT  MyThreadProc(LPVOID pParam);
......
线程启动如下:
CWinThread* DealAccept = AfxBeginThread(CBthTestDlg::MyThreadProc, (LPVOID)this);
线程的函数的实现
UINT CBthTestDlg::MyThreadProc(LPVOID pParam)
{
*P        CBthTestDlg *pCServerDlg = (CBthTestDlg *) pParam;
        SOCKET threadsock;

网友:
我把断点设在*p那,可是程序运行到那的时候就弹出对话框说所有的线程被挂起,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个高手指点下。快郁闷死了

网友:
从你给的代码片段里面看不出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evc的线程跟VC处理不一样的.

//申明
static DWORD WINAPI ThreadTest01(PVOID pParam);
HANDLE m_hThreadTest01;
HANDLE m_hEventTest01;

//初始化
m_hEventTest01 =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NULL);
::ResetEvent(m_hEventTest01);

if (!GetExitCodeThread(m_hThreadTest01,&dwState) || (dwState != STILL_ACTIVE))
{
  m_hThreadTest01 = CreateThread(NULL,0,ThreadTest01,this,0,&dwState);
}

//处理
DWORD WINAPI COrbitRecorderDlg::ThreadTest01(PVOID pParam)
{
COrbitRecorderDlg *pDlg = (COrbitRecorderDlg *)pParam;
while (pDlg->m_hEventTest01 != INVALID_HANDLE_VALUE)
{
        static USHORT usData = 0;
        DWORD nResult = WaitForSingleObject(pDlg->m_hEventTest01,INFINITE);
        if (nResult == WAIT_OBJECT_0)        //有东西触发
        {
                //处理
        }
        return 0;
}

//触发现成
SetEvent(m_hEventTest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