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三角按键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7-05-29):
求教关于三角按键的编程方法?
问题描述如下:
假如有四个IO口,P0.0~P0.3,三角按键的意思就是P0.0与P0.1接一个按键,P0.0与P0.2按一个,P0.0与P0.3按一个,P0.1与P0.2接一个,P0.1与P0.3接一个,P0.2与P0.3接一个,共六个按键。
求C的编程方法?我有了一个思路,首先把其中一个置低电平,再扫描其它脚是否为低电平,如果有为低电平,再进行判断是几号键。请高人指教。
按键
编程

网友:
你的方法可行

网友A:
其实四个IO口最多可以接12个按键的

网友B:
LZ哈
你自己都说完了,为什么编码这种体力活,你就不干呢?
呵呵
语言仅仅是表达的工具而已

网友C:
怎么接12个开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