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帮忙。怎么在Tornado下生成.syms文件啊?跟帖 ...

楼主(2007-01-15):
各位大虾帮帮忙。怎么在Tornado下生成.syms文件啊?跟帖也给分。
.syms是内存映象文件。文档中只说可以使用 -mapped和-readnow用它。但是不知道怎么生成这个文件。
是在编译时在Makefile中加命令生成吗?还是通过代码或者一些选项?
大虾

网友A:
我是专用的工具软件生成的

网友B(2009-02-10):
这个文件不需要特殊的设置,编译时会自动生成。如果没有生成,尝试clean一下后重新编译试试看。

网友C:
你可以在Makefile里面看到,它include了一个rules.bsp。而这个文件里面,已经指明了要生成你说的那个文件,你搜索一下关键字就看到了。

网友D:
不好意思,不会!来学习一下!

网友E:
只听过.sym符号表文件,编译生成vxworks镜像的时候会自动生成
没见过.sym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