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键盘的模拟问题,如何做一个画面键盘来代替微软的软键盘,有点难度呀!!!

楼主:
各位好,我现在想用自己的画面来实现一个键盘功能.就是当用手点触摸屏幕画面中的A按钮时候(A按钮是我自己画的一个按钮),能够象点微软的软件盘上的按键"A"一样的功能.这样就可以完全代替微软的软件盘了.
请问该怎么调用API,或者如何实现呢?

网友:
在PlatformBuilder的 %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Samples\Sipselect 目录下有例子。

网友:
这个我做过,不是单靠哪个API来实现的
不过我只是按需要做了个数字键盘,当然比起微软的差多了
主要就是按下键后释放焦点,让需要输入的地方获得焦点,然后keybd_event

网友:
我试了一下,发现用PictureBox或者用Panel的MouseDown事件,可以实现光标不跳开从而可以连续输入.
欢迎大家继续来讨论,集思广益呀.
路过的也请帮忙顶下...

网友:
输入的数字按键最好不要用button,可以用static或其它的代替。可以解决楼上所说的问题,焦点一直在输入框中。

网友:
用button+无效窗体也可以实现

网友:
我使用Panel控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Panel不能输入文本,只能在Panel内再嵌套一个LABEL来显示文本内容.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出来,就是LABEL不能获得MouseDown事件,只能是把Panel做得比LABEL大一些,但是敏感度却大打折扣了.
关于各位讲的那些方法,我再试试看.
谢谢各位,欢迎继续给出自己的见解.

网友:
诸位讨论的是SIP(软件输入面板)么?可以自己写呀,这个不男的。

网友:
呵呵,是不难呀,只是没做过,现收集一些好的建议和想法,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如果我使用API函数打开微软的软键盘,该怎样就直接切换到想要的那种输入法的状态呢?
因为一般软键盘被打开的时候,默认的是英文输入状态,所以我想是否可以通过"keybd_event"这样的API函数,向系统发送一些按钮组合,来实现直接打开想要的那种输入法的.
有经验的请来指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