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

楼主:
我在市场上买了usb转串口的转接线,可是不能在单片机上下载程序,也不能和单片机通讯,所以想自己做一个,想知道用什么芯片,有没有电路图,最好是已经成功实现的

tsz

网友:
我记得usb to urat都使用单独实现的这个功能的ic的,并且ic厂商都会有典型电路给您参考的

网友:
可以用的,我现在就在用,你是没有装驱动吧

  装上驱动就可以用了!

网友:
装驱动,并且设置COM口的类型为你需要的(COM1或COM2)

网友:
usb转con这个不是很好,有的可以用,有的就不可以用,建议如果是台式机,买串口扩展卡,如果是笔记本,用PCMCIA转串口卡。

网友:
usb转com蛮好用啊,我都用了两年了,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在用笔记本上面的时候,那种分离的很容易死掉,后来我换成了一整条线的就好多了。
那个PCI的简直就是个垃圾(可能是我买的牌子不行),十几块没有一块时间超过一个星期的,都挂了,有一块主板都差点被他挂了的!

网友:
我在单片机边上焊了个CP2102, 单芯片的USB转RS232, 可以直接和电脑连起来,很爽的,

就是不太容易焊, 且价格贵,零卖要10块

网友:
同上,

直接看数据手册,相应的典型应用电路都在里面
像驱动什么的更不在话上...

网友:
以前做过 用的是专用转换IC:PL2303 电路简单 但要自己做怕有些麻烦

网友:
我也是用cp2102,比较方便!就是难焊

网友:
我可以解决芯片CP2102焊接,我觉得很好焊接,谁需要焊接,我愿意帮忙焊接。我的QQ:724791682    724791682@qq.com

网友:
市场上卖的很多多不能用

网友:
便宜没好货,建议买个60元左右的,我一直用,很好

网友:
我都是自己做的,CH341,电路简单,价格便宜,国产IC

网友:
我用 ARM7 , ATMEL 公司的 就可以
可以通讯,也可以下载程序地

唯一缺点是 下载和通讯 要分别用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