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Wince下如何画三角形Button

楼主:
CreatePolygonRgn()这个API不能用了,请问我怎么样得到一个三角形的HRGN类型。
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http://www.opennetcf.org/PermaLink.aspx?guid=f0abe92f-6e94-4a19-b0e3-11d1bdb3c9f0
这篇文章可能对比有用

网友:
这个看过了,那就是说我要画很多的RECT,然后将这些RECT联在一起对吧

网友:
找一张三角形的图片贴到按钮上
这里有一个给按钮添加按钮的例子
http://m2.tech.topzj.com/thread-6414-1-1.html

网友:
http://m2.tech.topzj.com/thread-6414-1-1.html

这个论坛上不去啊,把相关内容发到我邮箱吧

axiangb@sohu.com

网友:
使用按钮的OwnerDraw属性,然后添加相关处理代码可以实现。

网友:
谢谢大家,有两个方法都可行。

一种是将三角形分割成多个Rect,使用CombineRgn将这些Rect结合在一起。

一种是直接贴三角形图片,再在WM_LBUTTONDOWN 时做判断,是否点进三角形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