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evc编程,如何实现wince的自动关机或重启?

楼主(2007-03-27):
wince下evc编程,如何实现wince的自动关机或重启?
应该用那个函数?
wince
编程
如何
自动关机
WindowCE

网友A:
SHELL reset 命令

网友B:
这个需要电源管理实现接口的
一般的你可以发送vk-off按键,底层如果实现了就可以关机。
重启也是一样,要底层提供的。

网友C:
reset应该不行的,按照jkflyfox(飞狐)说的,从电源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