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rStudio开发IRP_MJ_DEVICE_CONTROL的routine时设置OutBuffer的问题

楼主:
请问,我在写自定义的某个IRP_MJ_DEVICE_CONTROL的CODE的时候,采用了METHOD_BUFFERED的方式,发现设置不了输出缓冲中的内容。书上说BUFFERED方式输出缓冲与输入缓冲都是IO MANAGER分配的系统内存,传进来的时候是in buffer,传出动是out buffer,但是我改了这个缓冲中的数据,外部的SDK函数DeviceIoControl的调用结果显示out buffer内容没有被修改。请问如何才能成功完成对out buffer的存取操作?
代码如下,
NTSTATUS IoCtrlSmpDevice::IOCTL_BUFFER_IO_Handler(KIrp I)
{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  IRP %p\n", I);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ULONG inputSize = I.IoctlInputBufferSize();
        ULONG outputSize = I.IoctlOutputBufferSize();

    PVOID inputBuffer = I.IoctlBuffer();
    PVOID outputBuffer = I.IoctlBuffer();

        if (FALSE)
        {
                status =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I.Information() = 0;
        }
        else
        {
                if (inputSize == 4)
                {
                        T.Trace(TraceInfo, "IOCTL_BUFFER_IO input: %d.\n", *(int*)I.IoctlBuffer());//输出in buffer的内容
                        (*(int*)I.IoctlBuffer())++;//out buffer加1
                        T.Trace(TraceInfo, "IOCTL_BUFFER_IO input: %d.\n", *(int*)I.IoctlBuffer());//输出out buffer的内容
                }
                else
                {
                        T.Trace(TraceInfo, "IOCTL_BUFFER_IO input buffer size wrong: %d!\n", inputSize);
                }

                I.Information() = 0;
        }

        T.Trace(NT_SUCCESS(status)?TraceInfo:TraceWarning, __FUNCTION__"--.  IRP %p, STATUS %x\n", I, status);

        return status;
}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在安装完DriverStudio后,编译库文件时没出现,关于wdm.h文件的相关错误吗?
你用的是DriverStudio那个版本2.5,2.6,3.2??

网友:
没 有。先编译的3.2版本DS的库没问题

网友:
没人回答,只好结贴了。
大不了偶只用DIRECT IO,谁怕谁啊!

网友:
管理页面显示已给分,这儿显示未给分,昏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