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ATMANAVR里面看到汇编信息?

楼主(2007-10-24):
请问如何在ATMANAVR里面看到汇编信息?
本人正在郁闷中,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变量,去看不到找不到它对应的寄存器,DEBUG时添加变量后WATCH里却显示是SYMBOL IS NOT FOUND!
兄弟姐妹们,走过路过的,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吧,谢谢,不甚感谢!!!
信息
兄弟
寄存器
结构体
如何

网友A:
具体语句是:asm("OUT PORTB,t.second");
错误类型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ccKsaaaa.s:397: Error: constant value required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ccKsaaaa.s:397: Error: constant value required
PORTB的定义是:#define PORTB _SFR_IO8(0X05)
我用的是MEGA88的芯片!
请给个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