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bootrom通过JTAG下载到内存中运行,怎么配置??

楼主:
如题 我想通过JTAG把bootrom下载到内存中运行,然后通过它从网络把vxWorks导入内存。请问怎样配置才能实现?

网友:
补充一下:我用的平台是Tornado2.2 vxWorks5.5 Power PC

网友:
bootrom一般是烧进FLASH中的,运行中从FLASH拷贝到内存中运行的

网友:
不能放到内存中运行吗?

网友:
貌似不行

网友:
可以放到内存里运行,因为JTAG可以接管内核。不过,得看你用的什么了。烧写器肯定是不行的。如果用调试器(ICE),那就可以。
假设你手头有相应的调试器,你应该先看明白它的文档。假设手里没有调试器,那还是从flash或者其它存储器里运行要经济得多。

网友:
假设你可以把程序加到内存里,加载完后,JTAG会发一个复位信号,ppc上电会从0x100地址取指,
这个地址一般都是属于FLASH,里面的代码要初始化内存,设置UPM,配置其他片选。内存都初始化了
你加的东西肯定没有了,所以是不能直接在内存运行的。

网友:
没用过JTAG   帮顶!

网友:
6  楼说的有道理,bootrom 就干这个的,你以为它是应用程序 , 想放哪就放哪

网友:
既然你有JTAG,就把vxworks直接导入内存不可以么 ?干吗还要用网络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想JTAG把引导文件:bootrom下载到内存中,而这个支持从网络上(你的主机上)下载vxworks到目标机,我知道一般的bootrom(网络起)怎么做,你肯定也知道,我不明白的是 各位高手上面说的JTAG,不是与单片机有关吗,我刚弄单片机,所以还不是太懂,真长见识阿,对,对,能下载东东到单片机,同样就能下载东西到目标机,看来  一定要求好读书并求甚解阿。

网友:
好像要转为bin格式才可以。

网友:
bin格式是必须的
因为它是绝对定位的。
我想如果你导入内存的话
那么你应该在编译时就指定好绝对地址。
修改启动文件,才能正确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