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获得环境变量

楼主:
怎样在WinCE下获得环境变量?有什么API吗?
象CEPlatform,CEVersion这种跟硬件相关的环境变量

请教大虾

网友:
用.Net2003。
有Version和OSVersion。

网友:
System.Envirenment.Version
System.Envirenment.OSVersion

网友:
我用的是WinCE 5.0
搜索文档,好像没有
System.Envirenment.Version
System.Envirenment.OSVersion

最好有API,想在程序里动态获取

网友:
什么样的环境变量呢???

   #ifndef SHIP_BUILD
   TCHAR szVersion[256];
   OSVERSIONINFO VerInfo;
   VerInfo.dwOSVersionInfoSize = sizeof(OSVERSIONINFO);

   ::GetVersionEx(&VerInfo);
   ::wsprintf(szVersion, L"Microsoft Windows CE .NET v%d.%02d (Build %d on %s) ",
              VerInfo.dwMajorVersion, VerInfo.dwMinorVersion, VerInfo.dwBuildNumber, TEXT(__DATE__));
   if (m_hbmpDesktop && !fTileBackgroundImage)
     rc.top = rcBlt.bottom + 5;
   else
     rc.top = rc.top + (rc.bottom - rc.top) / 2 - 8;
   ::DrawText(hdc, szVersion, -1, &rc, DT_SINGLELINE | DT_CENTER | DT_TOP);
   #endif

是否有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
An environment variable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an aspect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OS) environment, such as a drive, path, or configuration string.

When you create a new OS environment with 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 sets specific environment variables based on the platform settings you select. Once you complete the creation process, you can set or un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s from a command prompt build window, a batch file, any application in the execution path, or in the IDE it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