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8*8点阵LED遇到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点阵LED,先做了个8*8的点阵,能显示出简单的字符,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滚动显示,请大家给点编程的思路或是简单的程序,在网上没找到相关的.我是用C写,谢谢大家!

网友:
你的目的是想做一个由多个8*8点阵LED模块构成的LED显示屏吧?
滚动显示及走马灯显示,一般采取位移方法,硬件和软件都能实现,硬件的话可以考虑选取带位移锁存的芯片。

网友:
这样的应用最好,封装一个显示缓冲区,这样使用最方便...

用户 -> 缓冲区 ->(定期更新)->显示

网友:
不错不错,good topic

来来来,说说你们会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