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AD采集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07-06-01):
PIC单片机AD采集基准电压问题?
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8F2682 他自带AD采集模块 可以采用内部基准电压和外部基准电压,内部基准电压采用的VCC的电压 如果我采用内部基准电压 还需要在VCC引脚上加 稳压电路吗? 它内部有没有 稳压电路 ??
谢了!
稳压
PIC

网友A:
如果我采用内部基准电压 还需要在VCC引脚上加 稳压电路吗? 它内部有没有 稳压电路 ??
不需要,内部基准电压就是一个稳定的参考点,放心用吧

网友B:
知道了 谢了

网友C:
怎么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