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总线结构下双端口内存的疑问?

楼主(2007-09-06):
双总线结构下双端口内存的疑问?
双总线体系结构下(CPU和内存之间有存储器总线),双端口内存到底是什么意思?
双端口指的是哪两个端口?是一个接系统总线的端口+一个接CPU的端口?还是除了接系统总线外,有两个接CPU的端口(可以接双CPU)?
请熟悉计算机系统结构的XDJM们一定帮我
QQ:65448993
内存
计算机系统
存储器

网友A:
双端口内存我是这样理解的:
正常 内存只有一个口,当然这里是双向口,
比如,CPU拿个数据处理2下,放回去,
其他模块在拿个数据处理2-3下,放回去,
输出模块那数据 输出
速度可以,大家共用一个没有问题
三方都太快了如下,
CPU拿个数据处理n下,放回去,
其他模块在拿个数据处理n下,放回去
输出模块那数据 输出
这个时候 就再开个口,叫双端口吧
某两块可以公用,大家都能正常动作,不过要协调好,防止冲突。

网友B:
按你的理解,也就是说双端口就是我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咯,只有一个内存总线的端口咯,另外一个就是与系统总线相连的端口咯?

网友C:
看你系统的情况阿,看下说明 上面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