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中文件的建立

楼主(2007-10-19):
tornado中文件的建立
用fopen(path, "w");来建立文件,无论path为"C://1.conf"还是直接为“1.conf",都会建立文件失败。
不知道在tornado里,文件建立应该用怎样的路径呢?

网友A:
有文件系统吗?

网友B:
tornado下是没有c盘的
和windows不一样

网友C:
只要你没去掉默认文件系统是加载的。
若你用的是目标机的硬盘,第一块硬盘是ata0,其它类似ata1。。。
若你用的是主机的硬盘,可以直接用盘符,如c:,不过要把tornado程序启动菜单组中的ftp打开,若vxworks有密码,ftp必须建立如之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D:
搞定了。就是直接写tornado的安装目录就行了。比如“/Tornado2.2/target/”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