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流监控--我怎么实现统计GPRS上行和下行字节数目?

楼主:
在通信中,我怎么得到通过GPRS模块传输的数据大小呢?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提供吗?谢谢.

网友:
流量统计方法一、登陆网络,建立TCP链路
PPP握手阶段大约要来回12~16个PPP握手包,每个包为30字节。30*16=480字节。
TCP连接阶段:40×3=120字节
注册: 61+40=100字节
总共统计一下,共约须700字节。统计的流量就是700*8=5600bit

注:按理说这第一阶段产生的流量是不能计费的,但移动照算不误,所以即使中心不开,但是DTU仍然必须进行TCP连接的尝试,这就要产生流量同样要被收费。

二、TCP链路建立,数据传输
ppp封装+IP封装+TCP封装+数据

例如DTU发送心跳只有FE,它产生的流量就如下:
TCP+IP包头40个字节,数据部分1个字节,PPP头7E 21 ,PPP尾校验和2位+1个7E,总共是40+1+5=46个字节,统计流量就是46×8=368bit

心跳回应产生的流量同上。

三、垃圾数据
但除正常传输的数据外,网络上经常会有一些其他主机发来的数据,例如目的端口是445这样的UDP包,这些数据包不是DTU或者数据中心发送的,是一些垃圾数据,这是DTU终端或者数据中心不能控制的了。

注:这些垃圾数据都是其他莫名奇妙的机器可能中了毒,胡乱发来的.

网友:
这些是一部分!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间,建议在收发函数中间要加上一个统计函数就OK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但是,我现在不是在开发驱动,我是应用的,驱动是别人的,我根据不大可能去按照一的方法去这样做,我想得到手机上的GPRS流量信息,所以如果,大家楼上有更好的信息是否可以提供,我没有驱动的东西.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办法,一般是按照理论来计算!
但是按照理论计算出来的结果往往和实际偏差太大。。。
你看看这个帖子吧。。。写得很清楚
http://blog.eeworld.net/wxf0204/archive/2007/03/29/1545633.aspx

网友:
汗。。没看到。。。

yinjinzhong 答复的,就是从我BLOG复制过来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