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程序到U盘来形成一个引导扇区,使之可以在裸机上运行?

楼主:
对于软盘来说可以把代码写到软盘的0面0磁道1扇区,并以0XAA55结束,这样BIOS就会认为它是一个引导扇区,从而执行这段代码。
那么对于U盘来说(假设主板支持U盘启动),那么是否可以同样的把代码写到U盘的0面0磁道1扇区,并以0XAA55结束,来形成一个引导扇区呢?如果不能应该是怎么样的思路来完成这个事情?谢谢!

网友:
可以的。用SPTI可以直接读写U盘,把写好的MBR写进LBA=0处就行了。SPTI是SCSI Pass Through Interface的缩写。Win DDK里会有它的例子。然后就是了解MBR的组成,就成了。

网友:
请问普通的读写文件的API是否可以办到?是不是需要写你的U盘固件的人提供接口才行?您说的那种方法是不是可以针对所有的u盘。谢谢

网友:
如果通过mass storage driver与U盘交互我相信一定是有办法的,但涉及的东西可能就比较多。特别当我们需要一些不那么标准的IOCTL时,要研究的东西就更多了。SPTI是最简单直接的一种方法,以下这段代码就可以打开任何一个U盘的句柄:
BOOL OpenDevice()
{
        char        szDrive[] = "\\\\.\\C:";
        char        driveLabel;
        DWORD        dwDrivesOnSystem = GetLogicalDrives();
        UINT        uDriveType;

        for (driveLabel = 'C'; driveLabel <= 'Z' && dwDrivesOnSystem > 0; driveLabel++, dwDrivesOnSystem >>= 1)
        {
                szDrive[4] = driveLabel;
                uDriveType = GetDriveType ( &szDrive[4] );
                if(uDriveType == DRIVE_REMOVABLE)
                {
                        break;
                }
        }

        m_driveLabel = szDrive[4] = driveLabel;

        m_hDevHandle = CreateFile(szDrive,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m_hDev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OpenDevice = FALSE;
        else
                RetOpenDevice = TRUE;

        return RetOpenDevice;
}
以后用在这里得到的句柄,再组装适合你的U盘的SCSI命令就能用DeviceIoControl与其交互了。
具体的你就要自己摸索喽。

网友:
bigbee同学很有才的样子,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呢?比如如何用SPT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