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好:关于在SD卡上创建文件系统问题?

楼主(2007-11-13):
大侠好:关于在SD卡上创建文件系统问题?
各位大侠好!
我的嵌入式系统是vxworks,并开启FTP服务器。然后在本地系统的sd卡上创建文件系统,可以支持创建,删除文件等操作。
然后,通过远端客户远程访问我本地的FTP服务器,能够正确识别SD卡的文件目录,并实现文件的读取操作。
请问,我该如何在sd卡上,创建文件系统?
麻烦各位大侠,给小弟一点建议!
服务器
如何

网友A:
首先得有sd卡的BSP包,然后在操作系统层就可以按标准的文件系统操作。
如果需自己开发bsp包,可以参照vxworks驱动模板编写。
模板参考我的博客:http://topcool99.yculblog.com/post.1630209.html

网友B:
谢谢topcool99的回复!“首先得有sd卡的BSP包,然后在操作系统层就可以按标准的文件系统操作。”
sd卡的底层驱动,我可以自己编写。
现在的问题是:我现在的VXWORKS系统上并没有加入文件系统。我在网上找的资料说:vxworks自带tffs,可以用tffs去实现。如何这样做的话,windows系统可以识别tffs么?如不行的话,是不是必须要用fat文件才行?

网友C:
tffs好像是借用主机的存储空间来实现目标机文件功能,但我想实际嵌入式系统中不会这样用的。
既然sd卡的底层驱动你可以编写的话,到时直接调用你的自定义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