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人 新手入门什么步骤

楼主(2007-11-18):
请各位大人 新手入门什么步骤
我是在校大学生
现在开始学 嵌入式了
以后估计也用这个吃饭了
学校现在在教 嵌入式基本教程
讲 ARM THUMB 指令
上机时用机房的板子 熟悉环境
但我感觉 这个好象很慢啊
我想让各位大人 我给出点学习意见
和 学习步骤 以及学习书籍
让我能自学提高 最好是 提高我的动手能力
我现在出了机房就没有一点接触嵌入式了
现在连搭配环境都不会 55555 感觉好空啊
各位帮帮忙了
说说你们以前走过的路
最好
能力
在校大学生
学习

网友A:
如果是做应用开发的话,装个模拟环境多练练手,

网友B:
可不可以 告诉我一些步骤啊
例如你说的模拟环境

网友C:
你可以找个WinCE做做。我也刚接触嵌入式一年多~我也市学生,本科。我现在主要做的都是基于WinCE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上作应用程序和一些驱动程序。
我当时的入门步骤是,安装微软的嵌入式开发软件 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 和 EVC,VS 2005 Ce6.0.然后在微软的这个嵌入式操作系统上进行一些模拟平台的搭建和应用程序的开发。这个Windows CE可以在ARM的板子上跑。不过用不到那些ARM的指令,可以用C++,C#在这个操作系统上开发嵌入式程序。
不知道你们学校嵌入式主要做什么,我上面说的比较偏软件和操作系统。
还有一种是sopc嵌入式开发,你可以安装一个Altera公司的 Quartus软件,去做一些嵌入式的开发。
还有一些soc的嵌入式,你也可以接触,不过这方面自己试验起来不太靠普,因为需要money。。。
针对你的ARM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你应该学好基础知识和理论,估计你们肯定会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试验。可能会让你们再ARM7的板子上开发一些应用程序,一般都是用ARM汇编写。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学的理论很重要,尤其是ARM指令集得原理

网友D:
谢谢 comiscience
我们确实是在 ARM7的板子上开发一些应用程序,一般都是用ARM汇编写。
非常感谢 你的 意见

网友E:
先玩熟吧,一开始不用接触太多,多看些别人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