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MEDIPLAYER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
本人第1次用CE。。。。
刚装好platform builder时。马上Build了一个NK。BIn
放在目标机上可以好好的运行。目标机上的media player可以打开windows media server编码出来的WMV9的MMS流。
后来我更改了一些东西。。。再BUILd就打不能MMS流了。。连不上。一打开地址就说打不开该地址请检查文件名或路径的正确性。
后来我把配置又改回去,改到和原来一模一样。都还是不能打开MMS流。
我想请问。在WINCE下。要用Media Player播放http或mms流要怎么配置?
目前我选的配置如下:
.net frame
DCOM support
DirectDraw
DirectX->overlay mixer
media player(and oxc)
media player stream support
media player over http support
media player over mms support
还有音视频解码器。
在线等待。。。谢谢各位

网友:
其实这样足够了,你rebuild一下你的工程。PB有时候就是不清掉会犯各式各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