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Compact Framework 1.0 C# 怎么实现 DateTimePicker?

楼主:
.NET Compact Framework 1.0 C# 怎么实现 DateTimePicker?
用调用API创建吗?具体怎么写呢?

网友:
API?什么操作系统的API?

网友:
现在可以显示出DATETIMEPICKER来了,代码如下,一个可以简单使用DATETIMEPICKER的类,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WINCE设备不是触摸屏,所以我必须用键盘来控制我的程序,但是我的程序是C#写的,在我的DATETIMEPICKER获得焦点的时候,我如何接收键盘消息呢,因为我必须接收比如回车或者TAB之类的键以便切换界面上的控件的焦点,否则程序的焦点永远落在DATETIMEPICKER上了...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namespace VCANSMobilePower
{
        ///
        /// CVMDateTimePicker 的摘要说明。
        ///

        public class CVMDateTimePicker
        {
                [DllImport("Commctr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InitCommonControlsEx(ref LPINITCOMMONCONTROLSEX lpInitCtrls);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CreateWindowEx(int dwExStyle, string lpClassName, string lpWindowName, int dwStyle, int X, int Y, int nWidth, int nHeight, IntPtr hWndParent, int hMenu, int hInstance, string lpParam);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FindWindow(string lpClassName, string lpWindowName);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SetFocus( IntPtr hWnd);

                [DllImport("coredll.Dll",EntryPoint = "SendMessag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SendMessage_SYSTEMTIME(IntPtr hWnd, int Msg, int wParam, ref SYSTEMTIME lParam);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public struct LPINITCOMMONCONTROLSEX
                {
                        public UInt32 dwSize;
                        public UInt32 dwICC;
                }

                private const int ICC_DATE_CLASSES = 256;

                private const int WS_POPUP = -2147483648;
                private const int WS_BORDER = 8388608;
                private const int WS_CHILD = 1073741824;
                private const int WS_VISIBLE = 268435456;

                private const int DTM_GETSYSTEMTIME = 4097;
                private const int MCM_SETCURSEL = 4098;

                public struct SYSTEMTIME
                {
                        public UInt16 wYear;
                        public UInt16 wMonth;
                        public UInt16 wDayOfWeek;
                        public UInt16 wDay;
                        public UInt16 wHour;
                        public UInt16 wMinute;
                        public UInt16 wSecond;
                        public UInt16 wMilliseconds;
                }

                public CVMDateTimePicker()
                {
                        //
                        // TODO: 在此处添加构造函数逻辑
                        //
                }

                public static IntPtr Show(IntPtr FormHandle,int Width, int Height)
                {
                        IntPtr hWnd;

                        LPINITCOMMONCONTROLSEX myLPINITCOMMONCONTROLSEX = new LPINITCOMMONCONTROLSEX();
                        myLPINITCOMMONCONTROLSEX.dwICC = ICC_DATE_CLASSES;
                        myLPINITCOMMONCONTROLSEX.dwSize = (UInt32)Marshal.SizeOf(myLPINITCOMMONCONTROLSEX);
                        InitCommonControlsEx(ref myLPINITCOMMONCONTROLSEX);
                        hWnd = CreateWindowEx(0, "SysDateTimePick32", null, WS_VISIBLE | WS_BORDER | WS_CHILD, 0, 0, Width, Height,FormHandle, 0, 0, null);

                        return hWnd;
                }

                public static void SetDateTime(IntPtr hWnd,SYSTEMTIME st)
                {
                        SendMessage_SYSTEMTIME(hWnd,MCM_SETCURSEL,0,ref st);
                }
                public static SYSTEMTIME GetDateTime(IntPtr hWnd)
                {
                        SYSTEMTIME st = new SYSTEMTIME();
                        SendMessage_SYSTEMTIME(hWnd,DTM_GETSYSTEMTIME,0,ref st);
                        return st;
                }
        }
}

网友:
唉...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 老顶...

网友:
PInvoke是一个方法

网友:
Jimmy Huang:
    e....我的不是吗? 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