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C对话框程序退出后桌面显示不正常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个隐藏任务栏的代码:
HWND hTaskBarWnd=::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if   (hTaskBarWnd)
        {
                ::EnableWindow(hTaskBarWnd,FALSE);
                ::ShowWindow(hTaskBarWnd,SW_HIDE);
                }
                 HWND   hDesktopWnd   =   ::FindWindow(_T("DesktopExplorerWindow"),   NULL);
                if (hDesktopWnd)
                ::SetWindowPos( hDesktopWnd,  NULL, 0,  0, 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   26, SWP_NOACTIVATE| SWP_NOZORDER|SWP_NOMOVE);
加入代码以后确实是隐藏了任务栏但是程序退出后任务栏和部分桌面没有被显示出来,显示的还是对话框里的图片~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隐藏任务栏不用那样麻烦的
HWND lpClassName;
lpClassName = ::FindWindow(TEXT("HHTaskBar"), NULL);
::ShowWindow(lpClassName, SW_HIDE);

网友:
等资源释放后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