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讨论个在KEILC程序的CHAR CODE数组里嵌入FLOAT变量的问题

楼主:
我想写个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fun(unsigned char code *p,float num);其中p可直接赋值p="MAX VALUE:$";num=123.12;(以'$'符号标识num值出现的位置)
想得到结果为:MAX VALUE:123.12
在KEIL C中字符利用资源觉得非常的狭小,所以请教各位多帮忙出主义!!!

网友:
LZ你的这个想法本来就有问题...

1.计算机体系结构里就不明确代码段不容自身修改,当然了PC平台上病毒可以,但是嵌入式平台产生病毒的意义不大...
2.unsigned   char   code   *p,C语言的标准不允许你改,因为CODE相当于常量,语义上就不通过,为什么要做一些XXX的事呢?...
3.当然了,什么事都能做,什么事都有人做,哈哈哈
给你支招,但是,你要满足以下条件.而且可能不能用你的这么爽的函数,因为你已经大逆不道了...至少是,对别的来说不正经了.呵呵

一:你的ROM可自身读写,像我用的单片机如CC2430这些FLASH的ROM还有STC一些片子,也能自身读写
二:用汇编写程序,自己合理地规划自己的资源(小系统,没问题,如果是大系统,你被搞死不关我事).把你要更改的区域放到一个安全,已知,有足够资源的地方
三:了解你的平台的ROM如何读写,把它读出来,修改,再写回去

最后,如果你觉得不爽的话,可以看一下KEIL的函数标准,再封装成KEIL的形式在KEIL里以C的形式调用

还有一个,你别忘了共享,把成果写写论文啥的,比那些XXX教兽牛X多了...

GOOD LUCK...

网友:
因为我这里用的是CM1602C字符显示器,只认我的CHAR CODE 类型.没有办法啊.SG

网友:
CHAR   CODE

是不是它给你的函数接口就只是这个哈?

那你不BS他?

打电话给丫的公司,怎么回事?写库还不允许取内存的数据?
显示器都还有显存呢,呵呵

你还是多看点吧,先好好看看有没有别的接口

嘿嘿

不然你打电话过去人家笑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