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串口接收数据

楼主:
8051如何从串口接收数据?我有4位数码管,如从串口发送1234,则数码管上显示1234。请给出程序,不会复杂的吧

网友:
请用C程序,请大虾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要在数码管上显示1234是与硬件有关的.

网友:
LZ你这么直接我也直接,你给开个价...

网友:
对,不复杂,写不写得出来完全是智商问题

网友:
做不出来,那是态度问题,呵呵.

网友:
能不能承受楼上几位所说的话,那是情商问题

网友:
        ORG     0000h
        AJMP    Init
        ORG     0030h
;---------------------------------------
; Initiation
;---------------------------------------
Init:
        MOV     TMOD, #022h
        MOV     SCON, #040h
        MOV     TH1, #0F3h
        MOV     PCON, #80h
        MOV     P0, #0ffh
        SETB    TR1
        SETB    REN
;---------------------------------------
; Event Check
;---------------------------------------
EvtChk:
        JBC     RI, RcvData
                CLR                RI
        JMP     EvtChk

;---------------------------------------
; Reveive Data
;---------------------------------------
RcvData:
        MOV     A, SBUF
Out1:   CJNE    A, #00110001b, Out2                ;Check ASSII code of 1
        MOV     P0, #11000000b                        ;Display '1' to 7segment
        AJMP    Dly
Out2:   CJNE    A, #00110001b, Out3                ;Check ASSII code of 2
        MOV     P0, #10110110b                        ;Display '2' to 7segment
        AJMP    Dly
Out3:   CJNE    A, #00110000b, Out4                ;Check ASSII code of 3
        MOV     P0, #11100110b                        ;Display '3' to 7segment
        AJMP    Dly
Out4:   CJNE    A, #00110001b, OutErr        ;Check ASSII code of 4
        MOV     P0, #11001010b                        ;Display '4' to 7segment
        AJMP    Dly
OutErr: MOV     P0,#00111111b                        ;Display 'E' to 7segment
        AJMP    Dly

Dly:
;       CALL    Delay
; Add your delay here if you want
        LJMP    EvtChk
;---------------------------------------
; End
;---------------------------------------
        END

网友:
搂主,上面的刚写,知道在学校不易,多改改 跑跑就好了。
Display   '3 '   to   7segment  的东西要根据你的输出来定
还有这里没有用中断,你也可以用中断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