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atform builder 4.2安装之后,build时出错can't find cebuild.bat

楼主:
错误如下:
Generating platform header files...
  VcSpawn: could not find 'cebuild.bat'
Error PB2504: Error spawning cebuild.bat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搜索一下一侧WinCE目录里面有没有cebuild.bat, 应该是你安装的时候出了问题,卸载了重新安装一次吧。

网友:
引用楼主 math_is_OK 的帖子:
错误如下:
Generating   platform   header   files...
    VcSpawn:   could   not   find   'cebuild.bat '
Error   PB2504:   Error   spawning   cebuild.bat
希望高手指点

估计是你编译了微软的代码(选了build)。
这个微软的代码不能随便编译饿,经常会出错,导致库损坏,看来楼主要重装PB才行,有时候甚至要重装系统。

下次记住,选sysge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