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 pid 具体指的是什么东西 ????

楼主:
vid pid 具体指的是什么东西 ????
是由什么确定的?????

网友:
vendor ID 厂家ID和product ID。 VID是要申请的(当然你也可以随便写),PID是厂家自己定义的。

网友:
请问,这样的编号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可能在你安装完硬件以后,会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告诉你:发现哪个公司的设备了?

网友:
识别设备的厂家以及型号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就象一个人的名字一样

网友A:
windows系统由vid和pid确定每个硬件设备的唯一性

也就是通过这两个id把硬件和驱动程序关联起来

vid是提供商id

pid是产品id

一个vid可以和多个pid组合,也就说同一个厂商可以有多个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系统由vid和pid确定每个硬件设备的唯一性

也就是通过这两个id把硬件和驱动程序关联起来

vid是提供商id

pid是产品id

一个vid可以和多个pid组合,也就说同一个厂商可以有多个设备

如果一个机器上插多个相同厂家的相同设备,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