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订制的wince 存储管理器是空的?

楼主:
s3c2410 开发板,从0x23000000后面就都是可用空间了,
按理说,应该可以利用,但是我裁减的wince 的存储管理器 下来列表找不到 nandflash 的相关信息,
可是,我下载了别人的nk.bin却可以看到这个存储管理器列表,
那么我需要如何去做才能 拥有 flashDr microsoft flash Disk 这个设备呀?
eboot是同一个eboot,肯定是 nk.bin 不同造成的,希望大家帮我

网友:
你需要在flash上建立文件系统,具体实现方法参考PB的Help,查询file system 或者fatfs

网友:
如何建立呢,是不是要改注册表里面的东西?
感觉配置wince 改注册表是很大的一部分。

网友:
估计你在裁减是没将flash驱动加载进去!!!

网友:
s3c2410 板子,nand flash 驱动,默认的时候已经在Samsung SMDK2410: ARMV4I下面了,还需要怎么配置呢?要放到Mobile Handle下面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ARMV4 注意,不是 ARMV4I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