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是不是一个单片机啊?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网卡从本质上来讲,是不是一个单片机啊?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不是...

而是像ADC这样的功能芯片

不过有,以太网解决方案的单片机,好像看过TI有类似的八位机片子

网友:
回lbing7:可是网卡也有CPU,ROM和RAM,有输入输出,是不是可以认为以太网网卡是单片机呢?ADC是什么意思呢?兄弟能否推荐一些资料!

网友:
肯定是个单片机了
任何MCU,CPU,ARM等都算是单片机
只不过功能复杂,性能提高点罢了!

网友:
如果只有ADC或者DAC那就算不上了
但网卡有MCU吧

网友:
网卡只能算个接口电路吧,不能算单片机.如果有控制逻辑就是单片机的话,那些编解码芯片,南桥之类的I/O芯片也都算单片机了.
网卡是有RAM,但那是数据缓冲,不是程序.ROM是指配置EEROM吗,那也不是放程序的,是配置参数.数据总线也只是提供给CPU接口的.

网友:
通常不是的

多数网卡也不含有CPU

网友:
楼上说的没有错了
网卡是由网卡芯片和一些常用元器件组成的
主要还是网卡芯片,象很多ARM的网卡接口有用到RTL8019AS着块芯片
它不是单片机,但也不同于A/D,D/A芯片,A/D芯片没有存储器等功能,它只是实现模拟到数字的转换(A/D)或者是数字到模拟的转换(D/A),具体可以参考相应的资料
单片机是另外一个概念,单片机的功能不是一般的IC芯片可以比拟的,当然也有很低端的单片机了。

网友:
A/D芯片没有存储器等功能,

帅哥,你没用过带缓冲的ADC或DAC?

网友:
另外,是不是单片机,我觉得它应该以它的应用形态分的...

如果,它在系统应用中做的是协调资源,逻辑表达的工作,那就是没有单片机,把它说成单片机也无妨.

如果,它仅是在系统中起一功能模块作用,哪怕就是一个单片机,也不能把它看成单片机吧?

网友:
我们是松翰(SONIX)一级单片机代理
深圳组创微电子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
广东佛山顺德区容桂容奇美景大厦D405
TEL:0757-26109258
FAX:0757-26109258  郑生:13690634874
qq 625175602   email:sdysdy74839@sina.com
   可为客户提供产品开发服务

有开发教育电子,充电器,电动玩具,门铃,安防,小家电的可联系我!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没仔细考虑过。不过听大家说。我比较赞成不是单片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