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CallDriver的使用

楼主:
当上层驱动程序在其即插即用例程中调用IoCallDriver函数将PnP IRP交由下层驱动程序处理后,位于同一个例程里IoCallDriver函数调用后的语句还执行吗?还是直接转到下层驱动程序的相应例程?谢谢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
回调函数不影响。
例如:ntStatus = IoCallDriver(pdx->LowerDeviceObject, Irp);要对ntStatus进行判断。

网友:
会在IoCallDriver返回后继续执行

网友:
理论上直接转道下一层...

网友:
会继续执行

网友:
应该会的,没有理由不执行

网友A:
这个好像要看IRP的类型的,如果是同步IRP的话,那么会等IoCallDriver返回后再执行下面的语句.如是异步IRP的话,会先执行下面的语句,而不等IoCallDriver返回.(异步的话,如果要重新获得IRP的控制权的话,需要设置完成例程..IoSetCompletionRouti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要看IRP的类型的,如果是同步IRP的话,那么会等IoCallDriver返回后再执行下面的语句.如是异步IRP的话,会先执行下面的语句,而不等IoCallDriver返回.(异步的话,如果要重新获得IRP的控制权的话,需要设置完成例程..IoSetCompletionRoutine)

正解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