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5.0 流驱动的访问问题

楼主(2007-08-28):
WinCE 5.0 流驱动的访问问题
大家好: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写了一个流驱动:
在其AAA_Read()中有WaitforSingleObject();
那么在应用程序的一个单独线程A通过文件系统函数ReadFile调用时,会访问AAA_Read()从而发生阻塞。这时,在WaitforSingleObject()没有返回,就是ReadFile没有返回,单独线程A发生阻塞。
如果这时对同一个驱动调用DeveiceIOControl(), 会不会成功?
如果用IOCTL_CODE_CMD_1是在调用DeviceIOControl()没有返回,发生阻塞(就是在驱动的IOCTL_CODE_CMD_1处理中有WaitforSingleObject())时,再用IOCTL_CODE_CMD_1是在调用DeviceIOControl(),有没有问题?
希望知道的朋友给个解答。
成功
系统
应用程序

网友A:
第一个问号会的,我的一个驱动程序的XXX_Read()里面用WaitforSingleObject()来等待数据,用DeviceIOControl()指定一个代码来取消XXX_Read()的阻塞操作的。
第二个问号可能不行,我也没有试过,MSND上说“The operating system, in turn, invokes the XXX_IOControl function”

网友B:
谢谢fengwx() 的回答。
第二个问号,应该是
如果用IOCTL_CODE_CMD_1是在调用DeviceIOControl()没有返回,发生阻塞(就是在驱动的IOCTL_CODE_CMD_1处理中有WaitforSingleObject())时,再用IOCTL_CODE_CMD_2是在调用DeviceIOControl(),有没有问题?
『IOCTL_CODE_CMD_2』!!抱歉

网友C:
实验中... 敬请等待...

网友D:
实验表明,问题2 也会成功执行!!
不过:
发送命令字1和发送命令字2的是两个独立的线程,发送命令字2的线程被阻塞,不影响发送命令字1的线程继续发送命令字1.
如果发送命令字1和发送命令字2不是分开单独的线程,当然送命令字2时线程被阻塞,也就没法再发出命令字1了。这不是驱动的问题。而是应用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