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发AA(10101010)收D5(11010101);发55(01010101)收也收D5

楼主:
串口接收:发AA(10101010)收D5(11010101);发55(01010101)收也收D5??

现在发送没问题,只是接收出问题,
顺便问一下如何清除接收SBUF的内容,看书上说复位/断电SBUF的状态都不定,我怀疑可能这出问题,波特率也没问题(9600,8,1)

网友:
main()
{
  TMOD=0x20;           //确定定时器的工作方式
  TL1=0xfd;TH1=0xfd;   //装载TH1,TL1 paul=9600
  SCON=0xd8;PCON=0x00;
  TR1=1;

  IE=0x90;    // ES=1;
  i=0;

  while(1)
  {
     delay(1000);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
   char c;
   c= SBUF;
   RI=0;
   if(i!=19)
   {
      rdata[i++]=c;
   }
*/
if(RI)
{
  if(i>=20)
  {
    i=0;

  }
  else
  {
    rdata[i++]=SBUF;
  }
  RI=0;
}
}
//-------------------------------------------------

网友:
SBUF有两个,一个发送SBUF,一个接收SBUF,虽然名字都一样,发送SBUF只能写不能读,接收的SBUF只能读不能写.复位后接收SBUF的值应该是0x00,即使不是,都已经进接收中断了程序了说明接收SBUF也被接收的数据更新了,所以你说的问题应该是不存在的.是不是你程序里的i没有定义成全局变量?呵呵!

网友:
现在真是有搞不到北了!
既然物理上有两个独立的SBUF为何又让他们使用同一个地址!这倒不是我关心所在,只是这个入门级的小程序都遇到如此问题555
更有意思的是,每次主从机都上电时能正确接收一次,以后就不行了,

网友:
问题解决,大家引以为戒:两个串口一个公头,一个母头(备用),备用头没有空载接到另一个闲置的试验板忘拔下来了

网友:
大小头序的问题吧?reverse一下。

网友:
选串口工作方式应该不对吧

网友:
有时侯在断电/上电时,怎么会接收到一些数据:0x00,0xff,

网友:
我上电时会发送0X00或者0xff。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LZ注意一下时序...

好好计算一下定时器的值...

网友:
captive007(笨蛋中的笨蛋):你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是啊,每次都要上电才能正确下载,我都设置了自定义下载的,还是没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