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一条关于WinCE的SQL语句~~~~急

楼主:
我在SQL2005上执行下面这条语句没有问题,但是在CE上就错了,请问怎么解决?

select * from (
Select SakuseiHiduke,
case DakokuCode when '01' then max(SakuseiJikoku) else '' end as ShuKkinTime,
case DakokuCode when '02' then max(SakuseiJikoku) else '' end as TaiKinTime
from Temp
WHERE SyainID <> '000000000000000000009999999999'
and (DakokuCode = '01' or DakokuCode = '02')
and SakuseiHiduke BETWEEN '070801' AND '070831'
group by DakokuCode,SakuseiHiduke
) as tmp

网友:
在CE里不支持这种SQL语句,只支持简单的条件查询.

网友:
郁闷,那怎么达到想要的结果啊?

网友:
你的设备中使用什么数据库?

要看看数据库说明。

网友:
是啊,我的设备是一台NEC的超小型WinCE机器。

网友:
你如果用的SQL server 2005 MOBILE数据库,就要看看那个里边的sql语句说明了~~

网友:
什么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