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eVC下的IP控件

楼主(2007-09-13):
[请问]哪里有eVC下的IP控件
rt
thx

网友A:
自绘一个

网友B:
能提供一个自绘思路吗

网友C:
用四个Edit Box放一排,中间用Static Text写点 . ,Edit Box用来输入数字,Edit Box属性点上Styles中选上Number,通过代码实现每个Edit Box最多输入三个数字,输入三个数字后就跳转到下一个Edit Box。
这样就可以实现输入IP地址,再把输入的四个字符串连成一个CString,写入....
差不多喔 个人的思路 仅供参考

网友D:
回复人:attimo() ( 一级(初级)) 信誉:100
用四个Edit Box放一排,中间用...
我觉得也行,我想要的是和操作系统下一样的,也就是VC中的那种
自绘是另外的一个途径,不是指你提的方法

网友E:
EVC下没有那个控件,你是想做一个和VC下的一样的么? 那样的话,会很麻烦吧!呵呵 不过,一定能做到的,时间问题。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