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心的高手帮我解决下程序问题:!

楼主:
第一个程序是:单片机与PC进行通信,用MAX232实现电平转换,所实现功能是下载的功能,即从PC机上传递数据给单片机.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啊?

第二个程序是:DAC0832的程序,所实现功能就是,输出电压..就OK.

我程序实在是一点都不会写..可现在又非得要写..

请求高手帮助!!!用单片机汇语言,不是别的语言.希望最好有注释哈!

另外.问问..当实现这两个功能的时候我都要采取中断吧..?!

我问的问题很文盲吧..
所以,请想回答"网站上有很多啊,自己去找啊""书本上有啊"或者直接用中文语言来描述的人就不要回答了.

谢谢真正的高手来帮忙!!

网友:
LZ老大

你后面说的都是实话,下面我也给严厉点的话语吧:

一:如果你想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那么那两个题目是最基本的应用.很基础,如果这样的事你自己不能做,那么你很难从事相关的工作.更可悲的是,你试着去做过吗?感觉没有吧.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连试都不敢,你还能做什么?现在你可以考虑别的方向了.
二:如果你不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你花点钱,找些哥哥给你调调就出来了,问这么久,一点意义都没有.呵呵

网友:
不回答哪来这么多话啊..不都说了"我不会写程序.现在又非得要写..."

 晕了..

........

网友:
$NOMOD51
$INCLUDE(REG932.INC)
FE BIT SCON.7

BRGR1_DATA EQU 02H
BRGR0_DATA EQU 61H
RUNBEEP BIT 10H
LEDCON BIT P2.6
BEEP BIT P2.7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23H
AJMP RI_INT
ORG 006BH
AJMP TI_INT
ORG 0100H
MAIN:MOV R7,#20H
DJNZ R7,$
MOV P1M1,#00H
MOV P1M2,#00H
MOV P2M1,#0C0H
MOV P2M2,#0C0H
CLR RUNBEEP

MOV SCON,#50H
ORL PCON,#40H
MOV SSTAT,#0E0H
MOV BRGCON,#00H
MOV BRGR1,#BRGR1_DATA
MOV BRGR0,#BRGR0_DATA
MOV BRGCON,#03H
MOV IEN0,#90H
MOV IEN1,#40H

MAIN_LOOP1:JNB RUNBEEP,$
CLR RUNBEEP
CLR  BEEP
MOV R7,#5
MAIN_LOOP2:MOV R6,#0
MAIN_LOOP3:MOV R5,#0
DJNZ R5,$
DJNZ R6,MAIN_LOOP3
DJNZ R7,MAIN_LOOP2
SETB BEEP
SJMP MAIN_LOOP1

RI_INT:CLR RI
JNB FE,RI_ITL1
CLR FE
SJMP RI_ITL4
RI_ITL1:MOV A,SBUF
CJNE A,#0C0H,RI_ITL2
CLR LEDCON
SJMP RI_ITL3
RI_ITL2:CJNE A,#0C1H,RI_ITL3
SETB LEDCON
RI_ITL3:MOV SBUF,#0A0H
NOP
NOP
NOP
NOP
MOV SBUF,A
CLR T1
RI_ITL4:RETI

TI_INT: SETB RUNBEEP
CLR TI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