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GPRS MODENM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有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我要使用GPRS MODEM来收发短信,但首先我得知道这个模块好用不,看到有人说超级终端中用AT命令:如输入一个AT则有“ok”返回,但是我在超级终端中输什么都没反应(已设置回显), 我在网上下过一些串口测试软件,AT指令测试软件都没反应,好像根本没这个模块一样,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现将我的疑问一一列举如下:
1、是不是得用GSM MODEM才行(GPRS MODEM 是它的升级版,差别应该不大啊?)

2、需要驱动程序或是别的什么辅助工具吗?(串口连接的东西也需要驱动吗?)

3、我保证我的串口和模块都是好的,别人机器上我都试过,没反应,看到过有人说该串口中断之类的话,不懂。

希望高手解答之帮忙找到问题所在,感激涕零!!

网友:
如果确认模块没有坏
那么你的这个可能是带有协议的

数据 透传 之类的
不能发短信了
可以联系我啊
qq28280125

网友:
呵呵,这个有这么几个可能:
1.确实是设备有问题!
2.GPRS MODEM设备的拨特率以及校验位停止位数据位要和你使用的串口工具的设置要一致!
3.其实GPRS MODEM可以用来发短信的,这个本身没有问题的!
4.去哪买的找谁去,问问他怎么会事~!
5.不需要任何驱动什么之类的,纯粹是对串口操作就OK了!

网友:
设备应该没什么问题,楼上的说设备的波特率等等一致,我无从得知这些信息,这些模块是购买ARM产品的时候附赠的,有好些个,都没名没姓,去它们网站上看过没看到相关信息,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说说 你买的什么 arm 板子
我是专左这个的
可以帮你调试

网友:
1.和PC连接波特率一般设115200就可以了。流控设为无。

2.你首先要检查modem是否上电并初始化成功,这点可以验证,你放入SIM卡然后用手机拨打这个号码,如果能通,说明modem是好的。

3.最关键的是和PC连接的串口线,线有两种,一种交叉线,RX,TX交叉,另一种直连线,所以你必须找来两种测试。这个在电子市场一般都有卖。

网友:
我试了下载舟之水大侠说的测试方法,果然可以的,当我把SIM卡直接拔出来就提示无法接通了。。我这是配套的连接线,会有关它的事吗 ??

网友:
如果modem是好的,说明问题很可能在连接上了,你应该尝试几个波特率,更换连线,以及更换调试终端

建议调试终端使用 TeraTerm Pro Web 3.1.3 ,MS的超级终端有时会有问题。
http://www.ayera.com/teraterm/ 这里下载 TeraTerm Pro Web

串口号一定要设置正确,和PC连接的端口号不要搞错了。

网友:
另外留意一下开发板上的开关或串口,一般都有Download Port 和 Main Port两个,Download Port用来下载软件到Modem,Main Port才是用来和PC连接的调试口。不要接错了,如果只有一个口,也许有开关切换。

网友:
串口的很容易的
AT命令即可

网友:
还是不行啊,什么原因啊,没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
要是串口的你可以连接到PC机上试试,看看是否好用

网友:
线换了不行?

网友:
基于GSM调制解调器的短信收发平台
所谓GSM调制解调器就是在发送端通过调制将数字信号转换为GSM无线信号,而在接收端通过解调再将无线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一种通信设备,通过GSM调制解调器可以将计算机上的信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手机用户或另一台GSM调制解调器上,GSM调制解调器又称GSM MODEM或短信猫。

以下情况可以用GSM MODEM作为解决方案
1.计算机软件系统在出现故障时如何向管理员报警?
2.计算机软件系统运行到预先设定的状态时如何以短信形式通知给相关人员?
3.如何通过手机发指令给计算机软件系统,起到某种控制效果。
4.如何通过手机查询数据库里的信息?
5.软件系统之间如何在没有网络情况下无线传送数据?
6.如何通过短信来控制工业设备?

用GSM MODEM建立起来的短信收发平台更加稳定、可靠,无需互联网支持,就可以让你的系统轻松实现短信报警、短信通知、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传输数据等实用功能。

通过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能使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联系人: 陈先生
电    话: 0755-25998544  13430835720
邮    箱: fcatcf@163.com
网    址: www.mconnm.com    www.fcwww.com
地    址: 罗湖区爱国路新丰大厦B座15F
qq:39337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