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线问题

楼主(2007-06-22):
isp下载线问题
按照买的一根下载线的电路自己制作了三根,第一根(50cm)可以下载,但是需要把写入速度调低到60以下,但是这根线换一台电脑不能用;第二根做的很短(10cm),一摸一样的电路,检查过没问题,一样的isplay.exe设置,就是不能下载;第三根(20cm)跟第二根一样的结局。当然下载线怎么用我是知道的,不会是操作的问题,我怀疑是不是干扰的问题。buffer芯片是74hc573。请高手指点。
台电脑
制作

网友A:
把它和那个isplay一起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