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编程问题

楼主:
IMPORT Main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LDR R0,=0X3FF0000
LDR R1,=0XE7FFFF80
STR R1,[R0]
LDR SP,=0X3FE1000
BL Main
B
END
这段代码有什么问题?
在ADS里编译一直报错啊 报错: UNKNOWN OPCODE

网友:
BL Main
B .         ; 少了个'.'吧?
END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你的格式问题。
ARM汇编对格式要求非常严格。
[标号][空格][指令][空格][操作数]
其中没有标号时,标号使用空格或TAB代替。
把你的程序改成下面的样子尝试一下:注意空格哦
[空格]IMPORT Main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LDR   R0,=0X3FF0000
      LDR   R1,=0XE7FFFF80
      STR   R1,[R0]
      LDR   SP,=0X3FE1000
      BL    Main
      B
      END

网友:
问题确实出在格式问题。但编译还是不通过。报错是entry point (0x00000000) lies outside the image
怎么办?

B .         ; 少了个'.'吧?

确实少了个点 ,但我不知道这个B . 是什么意思?

网友:
配置一下入口点地址
软模拟下是0x800吧

网友:
B . ; 就是仍跳回这一指令...不做任何事情的死循环

网友:
一步一步的 跟踪, 看看它死在哪了

网友:
帮顶,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配置一下入口点地址
软模拟下是0x800吧

请问如何配置啊?

网友:
这个版的人气实在不敢恭维啊

网友:
arm link -> output -> ro base 0x800
还有一个入口在image 选项力的 entry point

网友:
goodluckyxl(被人遗忘的狗@PPP IP TCP UDP 好多P啊@) ( ) 信誉:106

谢谢楼上,我在另一个帖了把分给你吧
http://community.eeworld.net/Expert/topic/5443/5443444.xml?temp=.9952661
我问的是和他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