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播放视频问题!

楼主:
在WinCE下可以用DirectShow播放MPEG4视频文件吗?应该怎么做?各位大侠给点儿提示!

网友:
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组件

网友:
楼上的可否说的再详细一些?

网友:
可以,首先要在os image中把directshow的组件都加进去。
然后,要有MPEG4的filter

网友:
DirectShow应该已经加上去了!
我已经可以播放mp3了,但是MP4视频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自己写directshow架构的mpeg4 filter,或者是使用别人写好的,其实也就是加一些dll就可以了

网友:
如何写?我刚接触这一块的编程,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可否再说详细一点!谢谢,一有头绪就结贴!

网友:
具体的DirectShow介绍及编程,要看wince 帮助文档
Windows CE Features >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 Media > DirectShow
或者Msdn,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DirectShow的相关资料看看,感觉wince上的DirectShow是PC版的缩水版,呵呵

网友:
还是放不了avi文件呀,可以放wmv的视频文件,虽然有点儿卡,但是可以出图像,是不是我的.avi文件有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DirectShow有没有mp4的decode呀?

网友:
从帮助文档上看,WinCE上没有mpeg-4的decoder

网友:
wmv是微软自己的格式,wince上有相应的decoder filter,但是Avi decoder filter好像是没有的,只有一个AVI splitter。所以你的avi文件播不出来。

网友:
刚才在PB上看了一下,上面似乎有 WMV/MPEG-4 Video Codec这个组件,你把它加进去在试试看。
帮助文档上竟然没有写这个,晕死!

网友:
目前WINCE用WMP(DShow)还无法播放常见的AVI文件,不过可以播放无压缩的AVI文件。而自带的 WMV/MPEG-4 Video Codec 其实是微软的MPEG-4 Codec,并不能对常见AVI文件(DIVX/XVID编码格式)进行解码。同样自带的AVI Splitter只是能够对AVI文件格式的解析和媒体分离,事实上AVI是个“容器”文件,里边可以是很多种编码格式的媒体数据。比较常见的AVI文件都是DIVX/XVID的编码格式。在WINCE下的dshow架构下去实现MPEG4文件播放并非理想的选择,建议采用TCPMP。不论效率和支持的文件格式,TCPMP都胜DSHOW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