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 LoadImage failed....

楼主(2007-10-19):
wince 下 LoadImage failed....
我在VS2005下编写wince程序,加载一幅位图,失败了.
hbitmap=(HBITMAP)::LoadImage(g_hInst,L"Wallpaper1.bmp",IMAGE_BITMAP,0,0,0);
nErr = GetLastError();// <-- 错误返回1814,
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
我是想从文件中加载位图,不是从资源中....谢谢~!
failed
wince
程序
WindowCE

网友A:
大家帮帮忙啊... 不用LoadImage, 其他什么方法能加载也行啊..

网友:
“The specified resource name cannot be found in the image file.”这是1814错误的详细定义。供参考。

网友B:
Wallpaper1.bmp这张图放进你的工程里了么?

网友C:
我也想是第2个参数有问题...但OPenfile 这样沒问题的.
图片是放到板子上了.要在板子上运行 ,是放在板上吧?

网友D:
LoadImage 只能加载资源文件,不能直接读flash。因为不知道你什么系统,如果是Windows Mobile的话所以可以尝试
SHLoadImageFile.
如果是wince的话,打开图片文件也有很多种方式,比如使用IE的COM方式。或者是直接访问文件打开
CreateFile 之后得到 DIB 数据,然后采用 CreateDIBSection 或 CreateBitmap 转换成图象句柄就行了。

网友E:
图片肯定是要放在板子上的~ 也就是放在你下过去的系统映像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