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在pxa270上的双串口使用问题

楼主:
各位同仁,我在做pxa270平台上wince5.0串口驱动的过程中,发现两个串口(FFUART,BTUART)不能同时
正常的收发数据。
现在的情况:
1。platform.reg注释掉两个串口之一可以启动内核。
2。platform.reg两个串口都打开,如果BTUART作为debug口,内核在加载串口BTUART时,就死了。
   如果FFUART作为debug口,内核在加载串口FFUART时,就死了。
   如果STUART作为debug口,内核也会死,但是因为没有打印信息,无法确认死哪了。
3,确认两个串口在platform.reg中的IRQ,sys_intr,index的值都不是一样的且是正确的。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两个串口正常工作吗?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三个我都搞过 嘿嘿
不过是2410 上的

有空把我的修改记录,发你看看,记得到我的BLOG ,我下周发上去

网友:
wanyeye, 谢谢你,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问题是因为调试串口没有关闭掉,和普通串口冲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