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不能发现硬件

楼主(2007-07-31):
JTAG不能发现硬件
第一次做ARM实验,我的ARM开发板是LPC2103,用JTAG连上,JTAG上的灯都亮了,为什么不能发现硬件,难道是开发板的问题,还是JTAG的问题,请大虾指教,急呀~~~~~~~~~!!!
硬件
问题
开发

网友A:
查看和芯片的连接电路,仿真平台的配置,或是芯片问题...

网友:
首先查看芯片的电源和地,然后检查晶振是否震荡,/Reset信号是否拉高。检查你的Jtag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