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启动Logo,参与者有分!

楼主:
我做一个CE的内核,想显示Logo替代一些调试字符信息或者jumping to xxxxx

loadcepc 加载nk.bin的过程显示logo已经实现。当加载完成启动ce的时候显示一个jumping to xxxx几秒钟以后ce的桌面启动完毕。

我想在加载完nk.bin到桌面出现之间使用logo覆盖jumping to xxxx

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高深的内容啊  关注中。。。。。。帮顶了

网友:
我们的系统,启动过程中,根本没有jumping   to   xxxx,已经是图片了。
但不是CEPC。

网友:
只要那时候初始化了LCD,向显存里复制一张图就行了。

网友:
如何做,修改那个文件?

网友:
我使用的是CENTRALITY的AT460,修改的文件路径:E:\WINCE500\PLATFORM\ARAGORN\KERNEL\OAL\splash.c

void OALBspDrawSplashScreen()
{
        DrvLibLcdSplashScreen(LCD_FRAME_BUF_VIRT_ADDR, LogoBitmap);
}

网友:
以前客户给过我代码。也是cepc的好像。时间太长了。lz要是实在解决不了,我可以回去翻翻老代码,找找。

网友:
大师们的谈话。。。我真的不懂。。。。这就快毕业了,连说什么都不懂,没前途了我。。。

网友:
没有办法取代jump to 吧.

网友:
我做过,你说的那个比较简单,我作的更复杂,在启动内核的时候,显示LOGO动画,不过那个是建立在第一步显示图片的基础上的,我的方法是修改LOADCEPC的源代码,如果你用LOADCEPC的话,只有这个方法,用BOOTLOAD也可以 ,不过我没做过那个方法。

网友:
看热闹... 捡分...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编译loadcepc的问题了。

我在x86的biosloader里面的loader\spalsh.c的文件看有类似源码好好看看,他那里面含有进度条的。

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

网友:
恩,用 VC1.5编译,看来你找到门道了,剩下的就是DOS下的16位编程了,在DOS下显示图片,很快了。

网友:
各位老大:走弯路了。

以为:
需要学习在汇编下调用BIOS中断来显示图片,看了好几天。我已经能进行编译loadcepc就是不能进行画图操作。
我在研究研究,实在不行请各位老大多多指点。

另外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是Bug还是什么)

你用网络方式下载ce内核假如你的网卡换了就不能继续下载了,只能重装整个开发环境。

我的现象:
我更换了主板就不能通过网络下载内核了,重新安装xp+开发环境就ok了。

网友:
另外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是Bug还是什么)

你用网络方式下载ce内核假如你的网卡换了就不能继续下载了,只能重装整个开发环境。

我的现象:
我更换了主板就不能通过网络下载内核了,重新安装xp+开发环境就ok了。

不至于吧,我的电脑有两个网卡。一个直连设备,另外一个可以通过HUB连接设备,两个都用得很好啊。

不知道是不是跟楼主说的一个意思。

网友A(2007-12-05):
sunrain_hjb:将两个网卡换成其他的网卡试试,应该不好用。
我就更换了主板其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不好用。只有网卡的MAC地址不同其他的应该相同。

网友B:
画图操作就是打点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网友E:
高手都不愿意明白指点给你,我没有走弯路。终于有走回来了,恍然大悟。应该解决了,没问题。

网友F:
殊規同途,看了一半好書學習了很多知識

网友G:
越学越有意思,可以写篇文章了。其实很简单。
往往很多事都是有难->简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