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写的.lib文件怎样才能用在EVC下?

楼主(2007-05-16):
vc写的.lib文件怎样才能用在EVC下?
.lib没有源码

网友A:
不太可能在EVC下用,除了编译器的原因,CPU及EVC使用的平台是不能使用的主要原因。

网友B:
没有源码就没办法了,有了源码还有可能搞一下,用evc编译产生相应的库,然后调用。

网友C(2009-09-08):
没办法,除非你想用EVC开放WIN32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