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c51调用汇编函数的入口问题
zuoyuntian
zuoyuntian

网友A(2007-08-15):
c51调用汇编函数的入口问题
欲调用现有函数——
Send(uchar slv_adr,uchar idata *databfr,uchar len);
Send(0xb2,SerBfr,6);
其中SerBfr是个数组,从这个函数进入汇编代码,
作用:发送6个字节的东东,
以下汇编中的代码
?_send?BYTE:
slv_adr?142: DS 1
databfr?143: DS 1
len?144: DS 1
提问:这个0xb2有什么意义,它不是和p2的寄存器冲突了吗?难道和数组SerBfr[]有关?但是定义数组时地址不是随即分配的吗,不懂了?
请前辈赐教,谢谢了!
寄存器

网友B:
Send(uchar slv_adr,uchar idata *databfr,uchar len);
从函数的语义,代码有可读性上看
uchar slv_adr这个参数是要给出接收器件的地址,也就是说发给谁的,具体0XB2是什么意思,这个得看具体是用什么器件和具体的地址使能接法而定

网友C:
没错,这是个iic的模块,不过他的iic子程序是汇编的,0xb2是地址,我还想知道
?_send?BYTE:
slv_adr?142: DS 1
databfr?143: DS 1
len?144: DS 1
中的142,143,144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D:
那他就是通过p2口发送数据出去嘛
142143144没有具体含义,就是汇编程序给他们取的互相区分的名字而已。

网友E:
哦,貌似,不管了,调了用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