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调用com前,如何注册

楼主(2007-08-27):
WinCE调用com前,如何注册
在pocketpc环境下程序,调用com组件中的方法,出现错误提示如下
“其他信息: 由于以下错误: 类未注册 ,无法创建 CLSID 为“{AFE1C22D-0A0F-4CAE-87D4-22B52720FBF3}”的 COM 对象。”
如何解决。
其他
如何
程序

网友A:
COM组件在Wince下面无法使用“Regsvr32”命令注册,你可以另外写一个程序,调用你COM组件提供的“DllRegisterServer”API对你的COM组件进行注册。

网友B:
搂主可以留个QQ或者e-mail,我曾经写过一个在Wince下面注册COM组件的程序,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C:
很简单的,写代码就是Load你的COM库,然后执行其DllRegisterServer函数,手动也可以把PB生成的regsvr32 程序COPY到设备里,执行regsvr32 yourcom.dll

网友D(2007-11-05):
winCE下可以调用regsvr32.exe么
我用VS2005ATL写的COM可以通过regsvr32在winCE下注册么,望达人指点

网友E:
建议你去看看《COM技术内幕》这本书,基础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