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会不会被写坏?

楼主:
问题如上,我同事说I2c能被写坏,可我一直查不到资料.是不是I2c真的会被写坏?

网友:
器件它总有寿命,频率高,时间长了之后会坏

网友:
写坏? I2C只是个协议而已。下面链接的器件倒是有寿命的,不过应该没有说给I2C写坏吧。
从软件来说,错误的I2C操作是有可能让I2C 主控或者从设备的状态机进入错误状态,I2C总线不能工作了,从而需要做reset才能恢复。这种情况是有的。

网友:
写坏?   I2C只是个协议而已。
这解释很到位

用IO模拟嘛 多方便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我真是纳闷了……
只要是器件都有使用寿命……

网友:
I2C只是个协议而已。精辟!!!
你可能是怀疑某个I2C器件操作次数多了引起坏了吧!要看具体是什么器件?进行了哪些操作等才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
一般来说,EPROM写个10万次应该没问题的,最主要的是不可能写那么多次
不过供电出问题就要另当别论了

网友:
同意6楼。如果器件损坏,建议检查一下供电或者是机械设计,这些东西有可能导致硬件损坏。
软件一般是不可能弄坏硬件的。器件损坏需要能量,软件能提供这个能量吗?
哪种情况会:比如硬件给软件提供了一个开关,当这个开关打开后,给本来只能供3v电压的设备供12v电压,那倒是有可能将设备给烧掉了。

网友:
I2C只是一个协议,怎么可以用写坏呢?不过使用I2c协议的元器件肯定会有一定寿命了。

另外,正常来说,I2c使用不正确当然有可能出现问题了。

网友:
10万次,不过实际一般比这个次数多一点
另外还有可能买到假货,24c系列的

网友:
会吧- -!
10次也不多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很弱智哦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